netliuhao

楼主(2015-07-13):
2个24v开关电源混用出现故障,这2个开关电源没有并联在一起。
,见图。
有能人给解释下出现故障的原理?

这2个开关电源为电器柜内很多器件供电,我的图片仅仅绘制出故障点(800页图纸,我即使每张图都查找,实际接线还有肯能出错呢,所以我就懒了),
变频器为sew的。咨询过sew。端子7是公共点,与1至6形成回路就可以正常工作。
5楼弟兄说的对,5和6确实不能正常工作,把端子7接到开关电源1的负上,设备可以运转(端子1和2,没有测试电压,理论也应该有问题才对)。
我的电压测量方式是5和6分别对地产生的电势差,迅速拉低到10vDC.
我提此问题,仅仅是讨论原理,问题我已经解决了(暂时),解决问题的根本原因就如楼下2位弟兄说的,开关电源独立使用。

昨天又检查了这变频器,端子1、2、5、6对机壳地,都有24v电压。设备正常使用。设备老外设计的,所有我就没有改动,(设备不正常,我可以改,设备正常,我就没必要手欠)

网友A:
不知道你是用什么型号的变频器,所以不知道你的接线有没有错误,另外一般不会用二个开关电源供电,功率不够换大的,为了抗干扰,传感器有用单独的开关电源。

网友B:
什么用处,看不明白

网友C:
电压拉低 是不是功率不够 , 同时两个电源这样使用 有点乱啊 ,一般设备供电是一路,传感器电源是一路,同时要处在等电位。

网友D:
变频器内部可以是短接的。

网友E:
你公共端用了第二个开关电源的0V,而5和6端子却用了第一个开关电源的+24V,这5和6两个端子估计就不能正常工作了

网友F:
不知道把两个电源的0V短接起来会不会有效

网友G:
同楼上,5、6和7如何建立电势差?

网友H:
开关电源还没有见过这样用的,开眼了,如果一个电源功率小可以换大的,这样使用要保证等电位,否则会报错的。

网友I:
见到过PLC的输入和输出分别用直流电源的,但是同一个变频器还没有见过用两个电源的,使用前应要知道设备内部电气结构,这样才能知道是否相配。

网友J:
引用 网友F:
不知道把两个电源的0V短接起来会不会有效

赞同该接法

网友K:
5,6两个端子和7号端子无法建立正常的电位,换一个容量大一点的电源吧

网友L:
电源1负极没接入电路,相当于无电源1。要把两个电源负极并联接入电路。

网友M:
24V电压最好使用一个,还有变频器有些是有提供24V输出,所以就一般也不要和外部24V电压连接,13楼说的没错,电源1那样接法一般是不能正常使用的
独自漂泊

网友N:
看不明白

网友O:
没正确理解变频器端子定意,最好先弄明白变频器的端子工作原理。提供变频器型号大家才好帮你分析。

网友P:
认可13楼意见

网友Q:
电源并联使用就可以了,5和6肯定不能用,不是一路的,必须有回路才行。

网友R:
开关电源最好不要并联

网友S:
两个开关电源的0V连起来就没有问题 了,但24V一定不要连,24V一连用不了多久绝对会出问题。切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