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问题

楼主(2015-07-13):
请问一下,如果伺服从原点一边直接运动到原点另边用PLS2指令可以吗?自己试验的时候到原点就会直接停了。

网友A:
伺服运动时和原点没有什么关系,只有一开始标定原点位置时有。还有看你是绝对值还是相对值控制。你用PLS应该是CP1H系列的脉冲发送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