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13):
安川SigmaWin+ Chinese Edition参数上传下载 怎么没有这个选项
[attachment=137248]
下面这个就有
  [attachment=137249]
是版本问题吗?

楼主:
  软件版本SigmaWin+ ver5.33

网友A:
你进入这个画面已经是驱动里的参数了。左上角有个存盘,将文件另存为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进入这个画面已经是驱动里的参数了。左上角有个存盘,将文件另存为就可以了。

我是要把旧的参数下载到伺服控制器里面去的。

网友B:
左上角 文件打开  文件保存 都有

网友C:
右下角不是有“从伺服读入”和“写入伺服”吗??前一个是读出,后一个是写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右下角不是有“从伺服读入”和“写入伺服”吗??前一个是读出,后一个是写入。

第二张图是网上下载手册里面的,我安装软件里面没有。

网友C:
不会的!!这软件我一直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会的!!这软件我一直在用!

请问你那软件是官网下载的吗?版本是多少,多少M。能给我传个吗 276220959@QQ.COM

楼主:
晕死 要连接上伺服驱动器才会有。

网友C(2016-03-05):
这个可以自己动手解决!!

网友D:
电缆图手册上不是有
照做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