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兄弟,检测20mm以外的磁铁有什么好感应器没有?光纤除外

楼主(2015-07-13):
如题目。。这个问题最近烦死了
1:光纤不耐弯曲,PS
2:一般磁性开关感应距离才5倒10mm左右
3:要求感应器直径M3以下,大了,没有安装位置
lishunlong86

网友A:
微型的对射试光电传感器可以试试

网友B:
用磁SENSOR,可以離遠一點測都沒有問題,就沒受空間的箝制了,不過很貴歐

网友C:
不知你需要的感应距离是多少???试试霍尔元件的磁性感应器。

网友D:
松下 ex-10 光电传感器 尺寸W10xH14.5xD3.5 片状 不是m3圆柱型
松下 强韧光纤 弯曲 R2~R4 耐弯曲1000万次

网友E:
M3以下我想不出除了光纤其他那种传感器能有这么远的距离,松下神视有很多可以弯曲的光纤,可以到它的官网去看看

网友F:
用激光位移传感器

网友G:
用过图尔克检测20mm以上的,很大。
M3的估计只有光纤了。

网友H:
可不可以间接检测其他部位来达到目的?

网友I:
激光可以不

楼主:
谢谢各位,选择的smc普通磁性开关,然后修改机械,
没有办法,安装位置坑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