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三菱3U系列 通过RS232通讯的范例程序

楼主(2015-07-13):
一直只用三菱PLC做单机,偶尔通讯也直接使用I/O通讯,但是现在需要和PC通讯,没办法只能用232。但是由于之前没用过这个功能,想求一段这方面的范例程序做一个参考。那位仁兄帮写一段,参考参考,谢谢啦。

网友A:
官网下手册,讲的详细

网友B:
PC机用VB.VC.C语言编写

网友C:
不管哪种就发射接收贝,from 或者TO 做一般数据交换,如果要电脑直接控制PC点那么就得PLC专用通信格式了,PLC 程序里面不用写任何东西.

楼主:
还是决定买一个 FX3U-232-BD模块。
但是就算是买了也不知道具体要怎么弄。
抽时间看看手册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