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
三菱a700变频器故障

楼主(2015-07-14):
各位大侠们。我这里有一个a700的变频器,带动90kw的电机,并且频率是由远程plc控制的,最近出现不能启动,在启动时电机一顿一顿的慢速运转大约3秒钟,变频器出现报警电流报警。经过测量输出电压从100至380v频繁变化所以启动不起来。已经烧坏2次电机了。求各位给分析下原因或者告诉我如何调整。

网友A:
没报任何故障?

网友B:
变频器坏了,测下输出电压。

楼主:
输出电压用电子万用表测量不稳定,数据变化较大,有时20多,有时90度最多到220左右,跳的比较频繁。用指针的测量在420左右,但指针稍微有些晃动。把我也搞晕了。是不是变频器坏了。

楼主:
修好了,参数设置不对。矢量控制打开就好了。

网友C:
建议你把变频器参数恢复出厂设置,再试试,你这问题我以前好像碰到过,有人改了参数。

网友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