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gx developer连机显示程序错误ES0180800c

楼主(2015-07-14):
连接PLC,有时显示成功。但传程序就显示这个。有时通信测试直接不成功也显示这个错误码。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请高手帮忙

网友A:
换根数据线试试
下载积分:+2(最后的守墓人) 好贴好贴!

网友B:
把USB拔了重插试试,com口要设正确

网友C:
除了上面提到的几点外,还要注意,联机时候,PLC最好是在停机状态。

楼主:
今天又莫名其妙地好了。昨天电脑也重启好几次都不行

网友D:
这种情况有二个办法可解决
1,重启电脑。
2,关掉软件,拨掉线。再插线,打开软件。

网友E(2015-08-13):
请教各位如何修改COM端口 我这里显示 ES0180800b ES0180800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