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14):
GT Designer3 版本1.119Z怎么打不开版本1.109P的呢?
lishunlong86

网友A:
没有碰到过次现象!
1,你打开的那个程序是从别人电脑拷贝的?如果是拷贝的,确认触摸屏是否是GS系列的,你的电脑上是否装有GS的插件。
2,非以上情况,建议你换台电脑试试,看别人的电脑是否可以打开
3,不行从新安装下软件

网友B:
我知道,那是没有安装GT2,NND,装了GT3,不能打开GT2 文件,必须装GT2的软件
lishunlong86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知道,那是没有安装GT2,NND,装了GT3,不能打开GT2 文件,必须装GT2的软件

      不完全是,中文版的GT3是可以打开GT2 的程序的,你的软件要是打不开,说明软件没有装好或者系统有问题;
    在GT1000系列中有两款只有在中国销售的产品GT11***-Q-C和GT11**-V-C,这两款机型的的程序用英文版或日文版GT3是打不开的,需要用GT2转换成GT11**-Q的就可以打开了。

    另外楼主那提示的错误是GT2000 的,最大可能是源程序是GS的屏,而楼主的电脑并没有安装GS的插件,才会出现那个提示!

安装GS插件的步骤如下:打开软件安装文件,双击Disk--------双击Tool--------双击GS,然后安装里面的插件即可。
  • 下载积分:+2(工控崎岖路) 热心助人!高手啊,帮了 ..
  • 下载积分:+2(yumiaoest) 真诚感谢!

网友C:
    那是版本語系不同問題,例如你用的是版本1.119Z是英文版,而1.109P是簡體中文版,要開啟的話要不就是外掛APPLOC把1.119Z外掛成簡體中文版,不然就是把電腦地區語系改為一下
    lishunlong86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那是版本語系不同問題,例如你用的是版本1.119Z是英文版,而1.109P是簡體中文版,要開啟的話要不就是外掛APPLOC把1.119Z外掛成簡體中文版,不然就是把電腦地區語系改為一下

    不是那样的,我以前用中文软件做的项目,现在用英文软件也是可以打开的!除了上述说的那两个型号屏做的项目打不开外!
    mythic

网友D:
    看提示,打开的是GOT2000,应该是没安装GS插件了,触摸屏是GS系列的?
  • 下载积分:+1(2464362132q) 果然是这样的,我的1.15 ..

网友E:
    我也是常遇到這問題,目前作法只能多備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