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内寄存器数据的导入导出问题

楼主(2015-07-14):
硬件用的是FX3U的PLC主机
软件用的是MELSOFT系列的GX Works2
想将主机内的已经调试合适的寄存器数据导出成 Excel,但是一直找不到这个功能,这是什么情况?
同时问一下,能否将Excel 表格数据导入主机的寄存器?应该如何操作

网友A:
可以的,在工具菜单下
下载积分:+1(人工的智能) 真诚感谢!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楼主:
[attachment=137266][upload=1][upload=1]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在工具菜单下
[attachment=137266]
这个是截图,并没有找到那个功能,是什么情况?
lishunlong86

网友B:
步骤如下
[attachment=137270]
2,点工具菜单最下面一个就是导出,
[attachment=137271]
下载积分:+1(人工的智能) 真诚感谢!

网友C: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