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14):
西门子200PLC控制一台电机在每天的5:30和16:00启动,在23:30停止。在16:00的时候,如果电机处于运行状态,保持运行状态。急求大神解答

楼主:
@ymmfa 版主帮忙啊!

网友A:
LD     SM0.5
EU
TODR   VB0

LDB=   VB3, 16#23
AB=    VB4, 16#30
R      Q0.0, 1

LDB=   VB3, 16#05
AB=    VB4, 16#30
OB=    VB3, 16#16
S      Q0.0, 1

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LD     SM0.5
EU
TODR   VB0

LDB=   VB3, 16#23

大神你随手画个梯图呗

网友A:
...直接复制到里面自己转下么...

网友B:
这个东西,搞个时控开关啦,简单有便宜。

网友A:
我不是大神。。。 帮你转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是大神。。。 帮你转下吧。。。

感谢,我是新手

网友A:
不好意思 第二段转错了  不过和第三段差不多意思 就是到点复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 第二段转错了  不过和第三段差不多意思 就是到点复位

看到了

网友C:
读时钟指令,然后做比较就行

网友D:
搞个时控开关啦,简单有便宜。两段时间控制的。多简单呀,用程序多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搞个时控开关啦,简单有便宜。两段时间控制的。多简单呀,用程序多麻烦
不行啊,这个只是其中的一点控制要求,还需要达到其他很多的控制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