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14):
三菱FX3U PLC额定输出24V,控制电机驱动器电源接的是48V,PLC此时输出也是48V,会不会对PLC有什么影响,有影响的话该怎么修改,请大神们指点!!
驱动器PUL+、DIR+端是电源48V引进+V后串联2K电阻提供的,这样测量到的PUL+、DIR+端还是48V,有什么问题,会不会烧坏PLC,目前PLC是能正常运行的,怕以后出状况!

网友A:
没问题因为PLC是OC输出也就是集电机开路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问题因为PLC是OC输出也就是集电机开路输出

以后对PLC的使用没有影响是吗

网友B:
通常步进驱动器信号端电源使用5V,或者加2K电阻使用24V,使用48V真没试过。

网友C:
定位控制用5V,驱动器电源如果是24v~48V一般选用48V。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常步进驱动器信号端电源使用5V,或者加2K电阻使用24V,使用48V真没试过。

之前电机撞到过一次,用24V电源驱动器带起来有点吃力才换成48V电源的,驱动器电压范围是24V--60V的啊,理论上应该可以吧,只是PUL+、DIR+这里电压异常,怎么破,总不能直接串个大电阻吧,这样可能又带不起电机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定位控制用5V,驱动器电源如果是24v~48V一般选用48V。

就是说,定位控制那里要单独送个5V电源?是这样吗

网友A:
只要满足驱动器输入光耦的工作电流就OK,一般几个毫安,所以电压多少串限流电阻,只要电压不超过PLC的OC输出集电极耐压。

网友A:
前提是限流电阻要算好,如果电流过大会烧坏驱动器输入光耦和PLC输出,2K电阻是24V用的,48V电阻要阻值要加大,算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提是限流电阻要算好,如果电流过大会烧坏驱动器输入光耦和PLC输出,2K电阻是24V用的,48V电阻要阻值要加大,算一下。

好的,谢谢了

网友D:
脉冲输入,方向信号可以用plc的24v电源串2k电阻接入。脉冲列和方向plc用同一com口,最大程度上节约Y口。

网友E:
最好是5V,频率高了,24V串电阻也会有问题。
看了一下你的接线图,控制器上面不是有5V吗?
还是图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最好是5V,频率高了,24V串电阻也会有问题。
看了一下你的接线图,控制器上面不是有5V吗?
还是图有问题。

那个正5V是电机上的接线,与电机接线端都是已经固定的了,+V是引入的电压端

网友E:
引用 楼主:

那个正5V是电机上的接线,与电机接线端都是已经固定的了,+V是引入的电压端

哦!那最好是使用5V,比较保险!

网友F:
48V只供驱动器电源,驱动器控制用5V,或者加2K电阻使用24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