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
台达PLC通讯

楼主(2015-07-14):
请教各位,DVP-ES2系列PLC,如果把PLC默认站号1该成了范围内的其他数字,而又没有源程序。开关拨到STOP,或者再重启电源,都无法与电脑通过USB编程电缆通讯,那还有什么好的办法查看站号呢?或者直接恢复出厂设置也可以。谢谢呢!

网友A:
软件 通讯站号设置为 0 站
下载积分:+5(gisd2012) 真诚感谢!

网友B:
用485口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