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7 仿真过程中CPU报错导致停机,怎么查看故障代码及故障原因

楼主(2015-07-14):
各位前辈,在STEP7 V5.5的仿真过程中,发现CPU报错停机,但是不知道具体是什么原因,请问有什么方法来查看CPU报错的代码或者报错原因!在此先行谢过各位!

网友A:
PLC菜单下的模块诊断信息,然后根据模块诊断信息来判断大致的问题点。
仿真中报错绝大多数情况下是程序员的程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