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景
3U的Y0,Y1,Y2可以输出高速脉冲

楼主(2015-07-14):
但伺服驱动器的信号线有3个接口,另外2个线是不是随便哪个接口都能接的,本人新手第一次弄求指导下啊

网友A:
脉冲口必须接Y0,Y1,Y2(非继电器输出型)中的一个,方向信号一般从Y4开始接,与前面的脉冲口对应,还有一个应该是公共端吧(如果只考虑脉冲输出的话)。实际使用还要接好几个信号。
WEIXIN:13914094585

网友B:
Y0 Y1 Y2通常是控制三台伺服。使用脉冲加方向的形式,比如Y0+Y3,Y1+Y4,Y3+Y5
伺服的3个接口,你要搞清楚是做什么的。
平常一台伺服有一个脉冲信号,一个方向信号,一个使能信号就行了。
使能信号需要接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