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通讯

楼主(2015-07-14):
请问我有一台CPU224 现在出现和电脑无法通讯 USB-PPI 和pc-ppI电缆都连接不上 但是CPU和TD200文本显示器连接正常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是通讯口坏了 还是软件设置问题
usb-ppi电缆以前用过的 谢谢了

网友A:
能和TD200通讯起码说明通讯口没坏;
软件设置是否有问题要先看看你是如何设置的啊??
通讯设置上主要是要把端口(PC/PPI)和波特率设正确。

楼主:
重新安装step 7和把PLC恢复出厂设置 还是通讯不上 用USB-PPI电缆3个波特率下都可以搜索 但是就是找不到CPU PC-PPI电缆也是同样可以搜索 但是仍找不到CPU

网友B:
能确定PLC恢复到出厂设置,软件又能安装上;如还不行就重新更换操作系统。应该就能通讯上的。

楼主:
已经用wipeout恢复出厂设置了 分别在两台电脑上(一台WIN7 64位 一台XP)试着通讯双击刷新后可以在全部波特率下搜索 但就是找不到CPU 可是CPU和TD200C却可以通讯

楼主:
已经解决 使用了终极大法 重装系统和重新安装step 7

网友C:
换一台电脑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