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指教。。。。

楼主(2015-07-14):
小弟在验证plc FX3u定时器中断是遇到了一个问题,用结构化工程写的,请高手指教,程序如下: [attachment=137301] [attachment=137302] [attachment=137303] [attachment=137304] [attachment=137305] 这段程序就实现定时10ms加一,我现在遇到的问题是寄存器只能累加程序才能运行,如果是D200加1赋给D400程序就不运行,这是为什么呢?求指教、、、、、、

楼主:
没有大神能回答吗????

网友A:
然而你的这个监控程序显示完全没有问题;
除了累加程序;你是如何判断D200加1赋给D400程序是没有运行的?

楼主:
我连接plc在线监控当做累计的时候累加的数值是在变化的,如果用D200加一在赋给D400寄存器里面的数值是不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