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
光电感应器

楼主(2015-07-14):
咨询下大家,BMS2M-MDT光电感应器的Light ON/Dark ON这两根线的详细功能能解释下吗?先行谢谢了!

网友A:
亮通或暗通,选择而已。类同掷色子可以选大点子赢或小点子赢。

网友B:
A或B接點,NC或NO接點

楼主:
谢谢了,一楼比较容易理解

网友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