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电机可以使用 “单片机”控制吗? 通过 伺服控制器CN1 控制伺服电机吗

楼主(2015-07-15):
安川电机可以使用 “单片机”控制吗? 通过 伺服控制器CN1 控制伺服电机吗

网友A:
可以的,看你用什么模式?

楼主:
位置控制 脉冲串的模式 CW CCW

楼主:
@shuai3982 请问速度控制 转矩控制 位置控制 是三种控制方式都要使用吗? 还是只是用1种如 位置控制 或2控制方式种组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