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FX3U编程口与单片机通讯的问题

楼主(2015-07-15):
现在想用单片机写一个程序通过与PLC编程口连接,想问一下,这样连接后,PLC都需要设置什么,像D8120也要设置吗,还是不需要设置?如果需要设置该怎么设置?
现在用串口大师通过串口给PLC发送数据,返回值一直是95,这个代表什么意思?
串口大师发的数据为:0x02,0x37,0x30,0x31,0x30,0x35,0x03,0x30,0x30,目的是让Y0输出1;现在发送没有反应。PLC需要怎么设置才可以呢?
请高手指点!!谢谢!!!

楼主:
太感谢了,发05可以收到06,如果我想改为9600,8位,无,1位通讯格式,我要怎么设置呢,是在FX参数设置里面设置吗?
现在我发这一串数据0x02,0x37,0x30,0x31,0x30,0x35,0x03,0x30,0x30,地址是H0501,对应Y1,但PLC没有反应啊,是哪里没设置正确呢,还是PLC程序里要加上什么条件啊?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现在已经可以了,现在我要用485的A接RDA和SDA, 485的B接RDB和SDB,485的地线和SG相连,网上说的加330欧的电阻也加上了,但是发上面的数据,没有任何反应,想问一下,这样是不能通信的吗?还是PLC程序里面要再加条件才行?

网友A:
还是我来教你怎么发吧 ,程序关键在后两行

网友A:
要先收后发就把M8002写到下面那行

楼主:
楼上的大牛,你这个截图我看不懂,只用过梯形图编程,现在的情况是我加入了几条命令可以让PLC动作了,但是PLC没有返回码,只能用31命令,37命令就不行了,那我加上您上面写的程序后是不是就可以用37命令操作了啊??谢谢

网友A:
什么31 37 是你自己定义的操作功能码么,如果是,那你PLC那边肯定是有条件判断的 ,你要先查清楚你串口模块对应的特殊寄存器M8000-M8600 ,扩展通信的一般在m8400段

网友A:
485 he 232程序上没区别

网友B(2016-01-17):
编程口协议是什么,我找不到FX3U的,求大神搭救!!!

网友B:
FX3U编程口协议是什么,我只找到FX2N的,求大神搭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