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问

楼主(2015-07-15):
X1 X2 2个按钮 同时按下Y0 有输出,PLC 接按钮没问题。触摸屏程序 GT与GX虚拟调试也没问题。可是GT与PLC连接时 调试 就不行。 X1 X2 2个按钮程序中 置位和点动 都不行。 求大侠指教。

网友A:
X1 X2 只能读不能写,只能外部置位.需要采用M1,M2这些才可以.

网友B:
楼上说的对,X点是输入信号,只能通过外部触发,内部是不能用的,如果需要点可以使用内部的M点来触发。
引用 网友A:
X1 X2 只能读不能写,只能外部置位.需要采用M1,M2这些才可以.

楼主:
[attachment=137314] [attachment=137315]
M0 M11 驱动Y0这个。 原来M11由X1 X2 驱动,现在触摸屏 改成置位M11 还是无法驱动y0输出。
但是 GT和GX 软件之间驱动就没问题。
X3 之后 其他的输入量,触摸屏 写入点动的时候 都没问题,都能驱动其他的输出。 就是1个按钮 点动 X1 X2两个 驱动就是有问题,现在改成M11 也无法驱动。

网友C:
Y0是否有双线圈输出。

楼主:
没有双线圈

网友D:
你在触摸屏上组态按钮触发方式是否为瞬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