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款,双色灯,APT,红绿,如果三个引脚都接电会怎么样

楼主(2015-07-15):
如题
APT,AD16-22D/r.g,红绿双色灯,上图了,X0为公共端,可以接24V-,可以接24V+,X1为红色,X2为绿色
我想,如果把公共端接24V-。然后X1,X2都接上24V+,会怎么样,只有一个双色灯,不敢尝试
专心搞钱

网友A:
可以都亮

网友B:
都亮,颜色会偏向黄色的。

网友C:
一佳指示灯试过,就那样,都亮,不过看起来更像绿色

网友D:
都亮,里面就是两个灯

网友E:
红绿双色灯,X0为公共端接24V-,X1为红色,X2为绿色;
接X0和X1两脚,红灯亮 接X0和X2两脚,绿灯亮

网友F:
试试咋地 哈哈
微乎微乎至于无形 神乎神乎至于无声

网友G:
都亮啊,如果有混色效果则更好。

网友H:
两色相叠加,应该是黄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