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15):
我公司购买了一台英格索兰的空压机,最近控制器总是爱报故障主电机过电流,但是也不是一直有故障。有时几天才出现一次,有时经常出现,厂家又没有给变频器说明书,实在不好下手处理!变频器上只有英格索兰的标签!有哪位朋友有变频器说明书帮发一份,谢谢!32135553@qq.com
QQ32135553

网友A:
这个鸟公司的空压机只能找厂家,或者检查一下电机有没有问题.一桶20L油都3,4千块的,不是一般的工厂也买得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鸟公司的空压机只能找厂家,或者检查一下电机有没有问题.一桶20L油都3,4千块的,不是一般的工厂也买得起.

是的,而且我感觉他们的服务水平也不是很好,就变频器这方面,让他们把说明书发一份给我,结果只给了一些参数,都是些基本参数,根本解决不了问题的!
QQ32135553

网友B:
有时候过电流并不是电机或变频器的问题看看三滤是不是该换了

网友C:
  我这也有这问题,英格索兰看了下,修要1W多;变频器好像是贴牌的,汇川做的。

网友D:
把空压机的控制压力调小点在0.65-0.7这个样子对电机过流要好点,我们公司的还没有用过变频器控制的空压机,还是星三角启动的,但是每年下来只要保养一次,也就是6000-7000,这个数一般还是能够接受的,空压机的排温度控制好就没有什么问题了。只要电机轴承没有问题,机头无异响,电源正常,变频器的电流参数如果出厂设置正确,一般就不会出现过流的现象了。

网友E:
你把空压机机型提供下,我也许可以帮你找下资料
独自漂泊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把空压机的控制压力调小点在0.65-0.7这个样子对电机过流要好点,我们公司的还没有用过变频器控制的空压机,还是星三角启动的,但是每年下来只要保养一次,也就是6000-7000,这个数一般还是能够接受的,空压机的排温度控制好就没有什么问题了。只要电机轴承没有问题,机头无异响,电源正常,变频器的电流参数如果出厂设置正确,一般就不会出现过流的现象了。

这个价格便宜,以前做的那家厂,4台达英格索兰的好像160多KW一台,全包给厂家维修保养,就是全包制,每年一台是6万,5年合同120万.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个价格便宜,以前做的那家厂,4台达英格索兰的好像160多KW一台,全包给厂家维修保养,就是全包制,每年一台是6万,5年合同120万.

如果是这样,公司在购入设备时应有设备说明书的,一系列资料都是要交给公司的,公司的领导应有这方面的要求,我们公司不管进什 么设备,前提是资料要到齐,不然维护维修很不方便的,我一般维修过的设备都会进行资料备份。自已备份一份,留给自已,以后到哪里都不会为资料发烦。没有接触过的只有找了

网友F:
1\你应该提供一下型号,高压机还是低压机呀?再就是提供一下变频器的型号,有些是通用的。还是建议更换一下滤芯,或者把压力调的底一点,够用的就可以。油少了,或者温度高了也可能出现这个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