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通触摸屏下载程序时候,出现连接失败

楼主(2015-07-15):
是不是该换线了,什么线比较好
一点一滴

楼主:
都用什么样的比较好
一点一滴

网友A:
搞一条伺服原厂的线靠谱点。
平常心!平常心!

网友B:
下载画面的时候出现连接失败,那是下载线的问题,看看是不是没插好或者是下载线不能用

楼主:
带磁环的线可以吗,这应该是电磁干扰吧
一点一滴

网友C:
当然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