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15):
D10     H1234      D11    H5678

我想通过移位指令实现:将D10 左移 8位,将D11 交换 高低位,最终得到  结果放在D12中  H7834

表达可能不清楚,就是我希望通过一些移位指令实现   D10   D11 组合成D12的答案

请高手指教一下

网友A:
引用楼主sxbug于2015-07-15 15:20发表的 一个移位计算找不到合适的指令,请指教 :
D10     H1234      D11    H5678

我想通过移位指令实现:将D10 左移 8位,将D11 交换 高低位,最终得到  结果放在D12中  H7834

表达可能不清楚,就是我希望通过一些移位指令实现   D10   D11 组合成D12的答案

[attachment=137316]

Good  Luck~

楼主:
我是3G的plc ,你的指令是q的吧?
还是谢谢

3G的没有D的位移指令的吗?

网友B:
引用楼主sxbug于2015-07-15 15:20发表的 一个移位计算找不到合适的指令,请指教 :
D10     H1234      D11    H5678

我想通过移位指令实现:将D10 左移 8位,将D11 交换 高低位,最终得到  结果放在D12中  H7834

表达可能不清楚,就是我希望通过一些移位指令实现   D10   D11 组合成D12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