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15):
各位大侠:
        小弟最近要做一套系统,以前没用过三菱PLC。现在做了一套选型:看看有无问题?
    主体:FX3U-80MT
扩展模块:FX2N-48ET-D
                  FX2N-48ET-D
                  FX2N-16EX
                  FX2N-16EX
                  FX2N-16EX
通讯扩展:FX3U-USB-BD

这样PLC本体上就有一个USB口和一个本身的串口。
我想知道:哪个口和电脑连接下载程序和监控程序?哪个口连接三菱GOT-SIMPLE?
分别要购买何种电缆??
我的意思两个口能同时用??这样调试的时候就不用来回拔插了

                            小弟在这里感激涕零!

网友A:
可以的,USB口用来下载程序用,本身带的422口和GOT-SIMPLE连接通讯
本公司主要从事三菱电机工业自动化(FA)产品的市场推广、营销和技术支持,本公司为三菱电机的授权代理机构。欢迎新老客户来电咨询: QQ:1241522406  13618657561上海制菱实业有限公司

网友B:
USB接口可讀寫程式,圓的是RS422要轉成USB  OR RS232才能

网友C:
楼上说的是422与电脑通讯的话才要232转成USB吧,楼主说的是PLC与GOT-SIMPLE通讯就用422那个口就行了。

网友D:
穿透功能,可以不用usb-bd。

网友E:
没有问题,再需要继续扩展是注意,只有32个点剩下了。

网友F:
你不需要扩展USB-BD,三菱PLC配套三菱屏,USB线插在屏上面也可以监控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