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15):
松下触摸屏与PLC通讯只能通信数据寄存器区3个字(如图DT0~DT2),中间辅助点3个字(如图WR0~WR2)吗?其他的PLC软元件无法与触摸屏映射吗?

楼主:
有用过松下屏的么,以前都用的维纶的,这次客户指定用松下屏,没用过,新建项目就出来基本通信区只有6个字,不够用的

网友A:
里面不是可以选择嘛  位和字 都是有不同的功能 他是连续的字或者位 首地址可以改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里面不是可以选择嘛  位和字 都是有不同的功能 他是连续的字或者位 首地址可以改变的

不管怎么改,也只能是6个字啊

网友B:
楼主这三个字是PLC与触摸屏通讯时占用的,作为特殊控制用,楼主编程时不能使用该区间内的字或位,除此之外的所有字和位都可以映射。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楼主:
今天做了个程序试过了,果然除了设置值都可以用,3Q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三个字是PLC与触摸屏通讯时占用的,作为特殊控制用,楼主编程时不能使用该区间内的字或位,除此之外的所有字和位都可以映射。

3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