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15):
想对几个存储字赋值,用数据块赋值和上电第一次扫描有什么区别?求解答

网友A:
就是每次上电第一次扫描时初始化储存器变为数据块里的数值....

网友B:
数据块的数据存储在PLC的EEPROM中,可以永久保存,
数据块中的数据,在PLC上电第一个扫描周期,会检查普通存储器的数据是否丢失,如果丢失则将数据块中的数据传送给普通存储器,如果检查普通存储器的数据没有丢失,则不会把数据块的数据传送给普通存储器

举例,数据块中 定义了VB0 = 10
在系统块中也定义了VB0 断电保持

注意,这个断电保持的含义是PLC断电后,这个数据靠PLC内的电容放电,来保存这个数据,一般PLC断电1周以上,电容放电完毕,这个数据也保持不了了,
开机后,PLC检测数据块定义的这个数据区的数据,是否是0,因为0则代表 断电期间 这个VB0的数据丢失了,PLC将数据块的数据复制到普通的VB0中
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普通存储器 VB0 被程序运行时修改为 5,那么断电后,时间不长,这个5 靠电容放电保持,
重新上电后,PLC检测到这个VB0 为5 ,虽然和数据块定义的10不一致,但PLC也不会把数据块中的10 传送到普通的VB0中
  • 下载积分:+1(sanlihu) 学习了

网友C:
    请问5楼:SM0.1又有什么详细作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