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 MOV指令问题

楼主(2015-07-15):
[attachment=137321]
请问大侠上图中[MOV UOC/G15 D1554]中UOC/G15是什么意思?它是什么指令?

网友A:
相当于FROM指令。
将起始模块号0C的BFM15的数据读入D1554中。
Good Luck~

网友B:
我也想问这个问题,谢谢啦!

网友C:
U后面跟的是特殊模块单位号 G后的跟的是特殊模块BFM号 其实这些指令可以用FROM 与TO来做程序

网友D:
不知这个模块号地址是怎样分配的,

网友E:
U代表的是模块地址,在PLC的组态中看,G表示通道号,这个看相应模块的说明书才知道含义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网友C:
看一下相对应特殊模块手册就明白

网友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