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15):
最近在学习使用PLC控制变频器驱动交流异步电动机作定位控制,交流异步电动机通过减速机连接负载,使用欧姆龙旋转编码器做脉冲反馈给PLC高速计数器。
老师们有做过这种控制的请给个编程思路!
在到达目标值之前的减速控制中怎样使用“提前量”?

网友A:
可以利用变频器的段速控制满足要求,
旋转编码器测量值接近设定值之后,切换到低速模式,慢慢接近目标后停机就行了。
如果机械精度好,定长控制能在1mm误差范围内。
  • 下载积分:+2(pengdi) 热心助人!
  • 下载积分:+1(amw525022717) 热心助人!

网友B:
    如果要正反转循环呢,要怎么控制.请指导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果要正反转循环呢,要怎么控制.请指导

    变频器控制正反转不是难度,通过接线端子控制就行了,编码器采集可以用双向计数模式。

网友C:
    變頻器速度採用DA控制,於接近目標值時,降低DA輸出值這樣應該方便多了,多段速的切換,瞬間會有先減在加速的情況

网友D:
    电梯控制就是这种定位的,编码器计数,提前减速,

网友E:
    看控制精度,要求不高的场所,利用二级接近开关或限位,变频器设置为多段速就可以达到一般的要求。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變頻器速度採用DA控制,於接近目標值時,降低DA輸出值這樣應該方便多了,多段速的切換,瞬間會有先減在加速的情況

    赞成这个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