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15):
有木有玩过显控触摸屏的师傅。求教通信也通信上了,就是按钮按下触摸屏上的灯和PLC上的都没输出、

网友A:
触摸屏制定的plc的地址一定要存在才行,不然的话,没办法通讯

网友A:
你把plc的程序一起传上来看看

楼主:
已经解决 。COM1和COM2参数设置不一致 。虽然能通信

网友B:
我也是刚刚接触显控触摸屏,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