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伺服电机控制力矩的问题

楼主(2015-07-15):
如果,用fx3u的PLC加一个fx2n-4DA的输出模块,选择伺服电机转矩模式,那么我可以plc控制伺服电机的力矩吗?
我想控制伺服电机的力矩,有什么办法吗?

网友A:
可以的,直接模拟量进去就可以了!

楼主:
转矩和力矩有什么不一样

网友B:
二者所涵盖的范围不同,力矩的范围更宽泛,一切力乘以力臂的结果都可以称之为力矩。但是转矩一般指旋转的物体所受到的力矩。举例来说,车轮旋转时,地面摩擦力与车轮半径的乘积一般称之为转矩,但是也是力矩的一种。而用瓶起子开啤酒瓶一般称之为力矩,而不能说是转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