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16):
手上有一台普洛菲斯3301W的触摸屏,故障现象是:部分按钮不能正常显示,在黑色背景底色的情况下,如同黑色的按钮、黑色的字体一般,但是在那个位置按下去,又能进入到下一步的界面。不知道有哪位师傅能解答一下。个人感觉不是屏的问题,要么是显示控制板的问题,要么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A:
引用楼主雨后的彩虹于2015-07-16 07:57发表的 请教普洛菲斯人机界面显示问题 :
手上有一台普洛菲斯3301W的触摸屏,故障现象是:部分按钮不能正常显示,在黑色背景底色的情况下,如同黑色的按钮、黑色的字体一般,但是在那个位置按下去,又能进入到下一步的界面。不知道有哪位师傅能解答一下。个人感觉不是屏的问题,要么是显示控制板的问题,要么是程序的问题。

能否上传你的工程文件?

网友B(2016-04-05):
系统区参数设置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B:
通信参数要下载到plc上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C:
同时触摸触摸屏四个角,进入设置模式看一下,OFFLINE,里面全是英文 自己看一下
膜拜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