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师傅 48V 550w的直流无刷电机需要配多大的开关电源

楼主(2015-07-16):
请问各位师傅 48V 550w的直流无刷电机需要配多大的开关电源,急 啊 在线等 谢谢!!!!!!

网友A:
直流电路计算功率P=UI 550/48=11.45A 再取一定的余量,最好是看电机上的额定电流是多少感性负载有点不一样,输出电流大于电机的额定电流,功率大于电机功率。这样应可以了吧?本人意见,只作参考。

网友B:
直流电机不宜用开关电源供电,最好用可控硅直流调速电源供电。

网友C:
曾經幹過,要用的話你啟動電流要抓高,看你的馬達銘牌吧,應該有啟動電流的,V*I就是你需要的瓦特數,然後選一個雙倍電流的二極體來做逆向保護,不然你開關電源很容易燒壞

网友D:
不是很懂 看看各位大侠的见解,感觉确实不能简单计算电流后放大一定容量

网友E:
一般不用开关电源 至少三倍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