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
请教一下步进指令的问题

楼主(2015-07-16):
是不是步进指令都是用@+指令呢?比如@PLS2,如果不加@会怎么样啊?还有就是为什么我上升沿启动INI指令为什么停止不了呢?

网友A:
@是上升沿触发,而边沿信号只能触发一次就没了,建议ini指令改为@ini,条件改用常开和常闭
一点一滴

楼主:
那我常开带一个INI指令行吗?INI指令加个@是不是意思就是只是执行一下?还是什么意思

网友B:
前面加上@是只接通 一个扫描周期的意思.你的INI停不下来,你INI控制#1端口,PLS2控制#2端口?

网友B:
还有,这不叫步进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