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财
流量计,怎么求水量?

楼主(2015-07-16):
四、工艺路线:
加一定量的水可设定( 流量计, 加相应量的搪瓷粉(搪瓷粉与水的比例约为100:35) 浸泡(3小时以上,待搪瓷粉完全浸泡透) 搅拌机启动(使釉浆搅拌均匀) 出浆。

网友A:
两种方法,1,管路增加带累计的流量计,可以实时累计一共流了多少水,带485通讯,远程读取值,按值计算。这种流量计很常见的。2、增加缓冲稳重的水箱,向水箱中注水,并实时称重,到达一定的KG后关闭注水阀,打开出水阀然后瓷粉也可以称重完,两种产品可以同时往一个容器中注,并实时搅拌。

网友B:
用带脉冲输出的流量计,1个脉冲,如0.1公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