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
关于气压压力表在GOT1000上显示的问题

楼主(2015-07-16):
大神有空指点下,怎么将气压压力表上的数据在GOT1000上显示出来,最好可以设置个界面,数据按1h一次记录下来,还可以形成波形图???

网友A:
检测压力和检测温度是一样的,只是传感器类型的差异。
一般做法是用压力传感器经过变送器进入PLC的模拟量采集模块,GOT显示采集值就行了。剩下的曲线等,则需要在GOT里面编程了。

网友B:
压力表要选择有模拟量输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