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看

楼主(2015-07-16):
哪位师傅帮忙指点一下填表指令和先进先出指令怎么做

网友A:
200,300/400均有直接指令或者功能/功能块支持,不清楚还要自己写干什么。
如果自己写的话也很简单,两个间接寻址而已。 C语言算法多的是,转换为PLC语言就可以了。

楼主:
我的程序用在流水线上,当物体经过I0.0 的时候就可能给到0或1的信号,再经过I0.1的时候就看假如是0就不触发动作信号,假如是1的时候就触发一个信号输出。因为I0.0与I0.1之间有一段距离所以两者之间会有几个物体,我想用先填表,再用先进先出指令,可以吗?

网友B:
可以直接试试吗
微乎微乎至于无形 神乎神乎至于无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