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17):
我的问题是:在执行ZRN指令前,近点信号已经ON,再执行ZRN指令会出现什么情况?

网友A:
如果是3U的PLC,电机会向前移到DOG近点信号灭,再执行回原点。

网友B:
以爬行速度直至近点信号OFF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爬行速度直至近点信号OFF

可有实践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3U的PLC,电机会向前移到DOG近点信号灭,再执行回原点。

那就是回原点失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