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17):
台达plc是dvp14ss211t的,通信线就是台达自带的线再加上usb转232的,插到电脑上显示出通信端口,这个端口在wplsoft软件里也能找到,各个参数我也相对应的设置了,ASCII和RTU两种情况下我都试过,就是连接不上,求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A:
设置上图看看
设置图已经发过了,大神看看

楼主:
补上设置图

楼主:
求大神们指点一二!

网友B:
我的电脑--鼠标右键--属性--设备管理器--看看COM口有没有打叹号,或看看COM口到底是多少。应该是数据线驱动没有安装的原因。
COM口没有感叹号,驱动安装了,电脑上有四个usb端口,每个都试了,驱动都有,在plc也能找到!

网友C:
你的pc站号有问题,默认改为1
是把plc上通信站号改成1吗?试了不行。电脑端口里没有这个项!

网友A:
有没有持续,是不是把通讯给改了,你用一个232转485接485口试下,通讯站好不要是0
感谢回答,经过测试,附带的连接线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