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17):
各位大哥,三菱温度模块测出来的温度怎么转换,直接除以10吗,想要有小数点的
FROM K0 K9 D0 K4
DFLT D0 D10
DEDIV D10 K10 D20
这样的程序为什么D20没有值
FROM K0 K9 D0 K4
DIV D0 K10 D20
这样有,求指教

网友A:
如果是在触摸屏上显示出来的话,在屏上做也可以。
自我解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在触摸屏上显示出来的话,在屏上做也可以。

谢谢了,是不是在数字格式里面选择小数点后面一位就可以了,不用除以10了

网友B:
在触摸屏里找到工程转换进行设置

网友C:
不知道是哪个模块,4ad-pt测出来直接就是温度,

楼主:
4ad-pt测出来不是10倍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4ad-pt测出来不是10倍吗,

你接个PT100试一下,在线监控可以读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