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伺服定位不同步

楼主(2015-07-17):
日机双伺服系统,带减速机,采用辅机跟随主机走定位
控制,定位过程线位移不同步。各位同行说以一下应该怎样入手解决?

网友A:
伺服不用跟随,直接同步定位。

网友B:
主从伺服跟随 或者有些有龙门模式

网友C:
没那么简单,我以前做过,比较难搞,后来用翠欧控制器走全闭环才搞定!

楼主:
是一台宗龙印花机,老机器了。走的过程中发现位置不同步,导致电流大进而老是报警。 仅靠电子齿轮无法达到精度要求。而且最近调试发现电子齿轮稳定点会漂移。请大家指教指教。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