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和三菱fx3uc编程口通信

楼主(2015-07-17):
今天刚来了一个plc fx3uc 编程电缆监控老是报错,程序能下进去,就是经常性断线,有时候更是无法监控,是怎么回事?求解答

网友A:
PLC会不会是高仿的?高仿的PLC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哦。

网友B:
跟编程线也有关系,特别是控制柜内干扰厉害的时候

楼主:
还在单机调试,没装到设备上,可以排除是干扰问题

网友C: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后来我将笔记本电源插头拔了就好了

网友C:
应该是干扰问题

楼主:
问题是,我昨天笔记本没插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