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CC指令必须要跟着一个脉冲输出的指令?比如PLUS这个

楼主(2015-07-17):
我可以直接用ACC指令吗?最后直接用INI指令停止行吗?求各位大神指导一下,新手 谢谢各位

网友A:
可以 手册上有介绍,可以用2个模式,一个是独立模式,一个是连续模式

网友B:
如果你只是想让马达连续跑可以用ACC,若想定位需要和plus指令一起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