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与300PLC通讯问题

楼主(2015-07-17):
现一条生产线主机用315-2DP PLC 与s7-200 224XP用EM227做PROFIBUS DP通讯,但出现一个问题两PLC能通讯上 但是315只能读200的数据 不能写数据到200是怎么回事呢,哪位高手帮解答一下

网友A:
这个详细解释比较麻烦,当面讲就容易。
你就记住组态EM277的时候选择的数据长度和地址对应关系就行。比如,组态时选择的是8字节进8字节出,对应S7-200的V0起始位,S7-300分配给EM277的地址是IB2~ib9、QB6~QB13。那么,S7-300中的QB6~QB13就对应S7-200中的VB0~VB7、IB2~IB9对应VB8~VB15。在两端PLC编程的时候选择这些地址传送数据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