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ul指令问题讨论

楼主(2015-07-17):
为什么d0设置没问题,当把D1设置好了以后D4就出错了,数值就不对了呢?怎么回事呢???在线等回答!!!

网友A:
有数据区重叠了,把D5换成D6或者别的没有用过的D地址。看看结果。

网友B:
你用了乘法指令,那么这里D4显示的数值实际上是D4和D5这32位的数值 [attachment=137429]

网友C:
乘法的结果是32位,你的第一个乘法结果自动占用D4,D5两个寄存器(寄存器是16位的),下一个乘法结果须用其他两个16位寄存器。如果是浮点运算结果是64位的,会自动占用4个寄存器。详细须看编程手册。
下载积分:+1(丁东方) 感谢分享!

网友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