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神指点啊

楼主(2015-07-18):
三菱伺服中有个再生制动选件是什么意思啊?在网上收索的别个说是消耗母线高出的电源,这是什么意思呢?求解答

网友A:
相当于一个斩波电路,加电阻消耗掉这部分能力,因为这部分电压很容易破坏电路

网友B:
最普通的制动方法会把车的动能,以摩擦直接转化成热能。还有一种“动力制动”,则是把电动机转成发电机使用,把车辆的动能转成电能。动力制动通常只会把产生的电,经过电阻转成无用的热放走。而再生制动则会把电力储起来或透过电网送走,再生循环使用。使用再生制动的车辆仍然会有传统的摩擦制动,提供快速、强力的制动。再生制动选件就是为了实现这个功能,一般用于大功率电机的制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