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大神们给个思路,做个机械手喂料

楼主(2015-07-18):
大神们,最近公司要做冲压上的机械手,减少人力节约资源,要求冲床冲好的产品,机械手抓住产品送到下一个机床上加工,选型plc用三菱的3u系列plc可以吗,还需要什么东西求大神指点,这个应该需要6轴吧,

网友A:
结合新生事物,用5U的支持4轴,外加1PG2块,完成6轴定位功能。

网友B:
你上个实景图,都不知道怎么回答你

网友C:
楼主不知是自己做机械手还是要选用6轴机械手配合PLC去做,要是选用成品机械手,只要FX3U跟机械手通讯,来通过传感器指引控制机械手抓放料,有一点是当机械手进冲压口抓料时一定要严控冲压机床动作

网友D:
3U没问题,机械传动有点复杂

网友E:
不要轴了,一个3U的PLC,然后直接来一个四轴机器人,直接搬运。速度快,稳定。

网友F:
见过很多冲床自动送料,都是一,两个轴搞定,一般一个轴是用来送,有些多个轴是用来夹取的,气缸夹也可以

网友G:
直接来个ABB 6自由度机器人 ,任意角度,方位都可以

网友H:
如果是冲床数量多,一般用自制的机械手成本要低,但是中间的控制比较复杂,复锁性高,前端送料可用伺服与机械配合送料,工件送到第一台冲床后可以用自制机械手进行冲床与冲床之间的料片移动。到最后料片移出可以做一个送料带输送料片,工件不重可以用,真空吸盘。我见到过台湾人做的,单独调试就用了半年时间,不过他是用Q系列的运动控制器有7个轴,有示教功能,不过他们不给图纸的,只给了触摸屏的纸质画面,所以没有什么价质,不过从外部设计结构看,是个不错的思路,

楼主:
图是设备摆放位置,机械手就放在设备中间,机械方面和电控方面都自己做,因为公司有个机械工程师,,,,请各位大神给点宝贵的建议,听说信捷的plc可以发十路高速脉冲,不知道能否采用

网友I:
我就是用信捷pLC做冲床送料机的!

网友J:
南京埃斯顿伺服器有冲床上成熟的方案,不需要用4轴机械手,成本太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