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
来回运动计数问题

楼主(2015-07-18):
各位大虾好,本人刚学三菱PLC,在练习编写程序遇到一个计数问题,请指点一下,谢谢
图片是我编写的程序,实现的功能是需要Y1,Y2输出时都要计数,但是现在Y2输出时不计数,我知道是T2没有复位导致C1在Y2输出时不能计数,但是我不知道在什么位置复位T2,才能是程序正常,谢谢

网友A:
T2一直闭合,T3来的时候记不到,

网友B:
T2接通后一直闭合 C1就计数10次 T3在此处就没作用了。可以用两个计数C1 C2分别对应Y1 Y2的输出

网友C:
分别用T2、T3上升沿计数C1就可以了

网友C:
记得要把计数器清零

楼主:
谢谢楼上的兄弟,特别感谢三楼,刚学不怎么了解这个上升沿的作用,谢谢!

网友D:
计数一般用上升沿,或者incp也可以
来回运动计数问题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