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变频器型号性能区分

楼主(2015-07-18):
各位大师们:三菱变频器型号中有A,D,E,F,S 等型号区别,看到有D型为通用型,S为简单型,E为高性能型,在选型时怎样选择变频器要注意哪些参数和功能,是选 择A还是D,还是E。请大师们指导,谢谢

网友A:
简单来说
重载,或要求比较高的场合,用A
普通型机械用E
要求比较低的场所用D
下载积分:+5(何工控学) 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