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MR-J3-10A报警AL-21

楼主(2015-07-18):
三菱伺服电机MR-J3-A断电手动难转动 上电手动转几下就报警AL-21 而且用MR-configurtor2进行试运行转一会就出现AL-21报警 有时能转很久才报警 有时正转一下点下反转就报警了 报警时电机有振动噪声 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看手册说明A21是什么内容 里面也有处理方法
lishunlong86

网友B:
请检查电机UVW接线是否正确,检查编码器线是否有问题!